什么是双保持电磁铁

楼主(2015-01-04):
如题,另外,是否可以实现:通电可以切换推出或缩回的状态,断电仍然保持推出或缩回不变?谢谢!

网友A:
保持式电磁铁(Keep solenoid)使用了永久磁铁。它的工作原理与所有直线运动的电磁铁是相似的。当线圈被激励后,滑杆向铁芯移动,并最终停止在终点位置。而当电源切断之后,滑杆仍然保持在原来的地方,如果要使滑杆返回,必须施加反向电压(或电流)。这类电磁铁都可以做成拉入及推出两种动作形式。

分单向自保持与双向自保持两种。单向自保持只将铁芯保持(自锁)在行程终端的一个位置。而双向自保持电磁铁采用双线圈结构,能将铁芯保持(自锁)在形成始与终的两个不同的位置,且两个位置具有同等的输出力矩(具有双稳态特点)。

楼主:
to dirtwillfly:十分感谢,可否推荐几个型号?(或供应商),先不考虑机械需求,最常用的形式就行。

网友B:
双保持电磁铁,和乒乓继电器的原理有点想通。

http://www.yixue36.com/vod/413/ 豪情3d

网友C(2015-02-23):
磁保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