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运放 ,在这是同相好呢 还是反相放大好。

楼主(2015-01-04):
新手烦请:

有3图 ;一同相  一反相。。还一个运放的参数( 没有型号)

仿真都能用。ntc电阻用滑变代替实际变化范围是24-32K。r/v 调节电阻,放大后能有不小的电压变化量(1.5v左右)

图中输出电阻179k是 adc等效电阻。。电源3v是纽扣电池。2.5v是tl431.。。1.25还没定(adc芯片内有1.25,未测试能不能用) 这里先待着。

其中同相放大 实际电路做出来测试可以。(示波器看了输出:经过390R和10UF滤波后,还有50hz和很高频干扰,大概10mv,注:示波器不好)。

但感觉反相放大也能用 而且可以减少4颗电阻(图中可以少2颗电阻)。。

上图:

网友A:
运放单电源供电,反相输入下抬升下参考点,也是可以的,通常采用同相输入处理起来更简单些

网友B:
由需要决定,谈不上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单电源供电,反相输入下抬升下参考点,也是可以的,通常采用同相输入处理起来更简单些 ...

ntc变化范围24-32k...用同相也需要参考:电桥的分压...而反相放大:的正输入部分可以直接接偏内的1.25v 做参考不用电阻...
剩下啦2颗电阻...板子紧凑..只实验了同相放大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需要决定,谈不上哪个好。

嗯..谢谢..感觉都能实现....就是“如果”效果真一模一样.优先选择元件少的...板子只有16*1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