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的标称锂电池,电压低到多少就认为是没电了?

楼主(2015-01-0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手机上取3.3V,也有一些便携设备取3.0V,实际上3.3V时锂电的容量已经降低到10%以内了。

网友B:
1.在输出电流为0的情况下,低于3.3V没多少电了.
2.锂电池有内阻.剩余电量应该根据"内阻+电流+电压"计算,或者用电量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输出电流为0的情况下,低于3.3V没多少电了.
2.锂电池有内阻.剩余电量应该根据"内阻+电流+电压"计算,或者 ...

我用的是一次性锂电池,用什么方法比较可靠的判断电池的电已经耗光,报废,需要更换了?成本尽量低。
另外,我的mcu带10位A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机上取3.3V,也有一些便携设备取3.0V,实际上3.3V时锂电的容量已经降低到10%以内了。 ...

谢谢!
我用的是一次性锂电池,用什么电路(方法)比较可靠的判断电池的电已经耗光,报废,需要更换了?成本尽量低,且功耗尽量低。
另外,我的mcu带10位AD。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一次性锂电池,用什么电路(方法)比较可靠的判断电池的电已经耗光,报废,需要更换了?成 ...

一次性的纠结个毛线!
什么时候不能用了什么时候换呗!

网友D:
锂电池也有多种,不同种类的终止电压不同。

网友E:
可以按60%左右估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一次性锂电池,用什么电路(方法)比较可靠的判断电池的电已经耗光,报废,需要更换了?成 ...

一次性的锂电池,那就向你的供应商要放电曲线吧,会有具体的参数表可以参考的

网友:
一次性的3.6v?3v纽扣电池记得是3.45放到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按60%左右估算吧;

老师,具体怎么估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输出电流为0的情况下,低于3.3V没多少电了.
2.锂电池有内阻.剩余电量应该根据"内阻+电流+电压"计算,或者 ...

电量计芯片,用于3.7v锂电的,常用的有哪些?
价格贵吗?连线方便吗?

网友F:
3.6...一次性..... 硫氯亚铣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具体怎么估算法?

我不是老师;
如果3.3V的电池,60%的话,大概2V左右;
留点余量,可以按2.3到2.5V,就认为没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的纠结个毛线!
什么时候不能用了什么时候换呗!

版主大人,关键是在不能用之前得给出个报警啊,报警的电压阈值应该规定为多少呢?

网友H:
依据电路板上芯片的最低电压要求,并且预留10%~15%的裕量。

网友I:
锂电池个人觉得3.6V以下几乎没多少电了
具体可看放电曲线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大人,关键是在不能用之前得给出个报警啊,报警的电压阈值应该规定为多少呢? ...

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手机电池电量是怎么检测的呢?还能实时显示百分比。低到10%时报警,1%时变红且关机。

网友J:
最好找厂家要参数。

网友K:
一般为3V

网友L:
LZ咋这么纠结呢?
一次性的锂电池,你那一个电阻负载接上去,每隔一段时间测量一下电压,就知道大致的电压容量曲线了。不愿意自己测试,问厂家要呀。如果是手机的锂电池,建议3.4-3.5V就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版主大人,关键是在不能用之前得给出个报警啊,报警的电压阈值应该规定为多少呢? ...

多试验几次,找到电池不能用的时候的电压!
然后适当提高0.2-0.3V,保证单片机还能正常运行就行了!

网友M:
一般3.7v的锂电池建议务必在放电到2.7v电压前终止放电,否者会损害电池。

网友N:
一般到3V了  电量就不足3%-5%
注:不同正负极材料 的电池 是不一样的

网友O:
一般2.5V。

网友P:
不提电池容量和放电电流都是耍流氓

网友Q:
不同材料放电平台不一样,3.6V电池大电流放电极限是2.75V,低于这个就有过放风险。小电流放电低于3V就有过放风险。

常见放电平台是3V~3.6V,也就是30~80%会在这个电压下,可去手电.org问问,(为防发外链被封,手电要换成shoudian)。那里的人对电池情有独钟,理解更强,这边的人多是了解了解而已,只能给你指导性方向。毕竟这边是电子技术论坛,不是电池论坛。术业有专攻。

网友R:
如果大电流放电可以到2.5V,小电流放电3V

网友S:
一次锂电建议不要考虑检测多么精确的电池电量了,曲线太陡了,如果单纯用电压来检测电池电量,谁也搞不定的

网友S:
电池没电了设备不工作,直接这样完事儿

网友T:
我们这边是定义的2.5V为没电

网友U:
找一下锂电池的放电曲线,一般认为3.5V

网友V(2015-04-21):
什么项目这么烧啊,锂电池都用一次性的……

网友W:
铝电池有过放电保护电压的 查电池规格书

网友X:
引用 网友Q:
不同材料放电平台不一样,3.6V电池大电流放电极限是2.75V,低于这个就有过放风险。小电流放电低于3V就有过 ...

是的;多大電流和多小電流就要靠樓主自己去驗證了
因為鋰電池有內阻,根據負載條件不同放電曲線(斜率)也會不同

网友M:
一次性使用锂电池,楼主是要做TPMS?

网友Y:
引用 网友G:
版主大人,关键是在不能用之前得给出个报警啊,报警的电压阈值应该规定为多少呢? ...

不同产品的放电曲线都不一样,可以向厂家索取

网友Z(2017-03-24):
请问这个3V是负载电压还是空载电压?

网友AA:
1,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