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discovery的触摸屏很不灵敏吗

楼主(2015-01-04):
x宝上买了个429的discovery板
原带程序运行后,点击图标不灵敏,经常是点了不响应,如果响应则很迅速
请问,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我这个是个例?如果是个例,我就去退货了

网友A:
还可以吧。。。。。。

网友B:
应该是个例吧;
在杭州的话,我的可以借你对比测试下,过来找我,我还可以管饭;

网友C:
不知道这个429的discovery板子怎么测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例吧;
在杭州的话,我的可以借你对比测试下,过来找我,我还可以管饭;
...

谢谢啦!
我距离你很远啦,我又研究了一下,发现是我的问题,我按照平常使用手机的力度去使用它。后来我加重了按的力量,发现几乎每次都能响应。是这样吗?点击的力度要明显强于手机屏幕上点击的力度才能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我距离你很远啦,我又研究了一下,发现是我的问题,我按照平常使用手机的力度去使用它。后来我 ...

电容和电阻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和电阻的区别..........

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是电阻屏啊,我之前在网上看的,以为是电容屏呢,谢谢啦

楼主:
新问题来了,我看这个版的电路图用的stmpe811电阻触摸芯片,但是st官网搜不到,反而百度搜到了,是停产了吗?

网友E(2016-03-16):
不知道楼主KEIL5怎么编译,不知道装哪个PAC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