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问答] MPU6050 的Z轴角度计算公式

楼主(2015-01-04):
DMP已经调出来了,但取一帧DMP数据花的时间较长,想自己获取原始数据来kalman滤波,现在是根据反正切得到了X轴,Y轴数据,效果还行,但Z轴总是不对,看了老外一篇帖子说不能再用反正切了,但也没讲个所以然,这里请教该如何根据原始加速度和角速度获得Z轴的转动角度呢 ?  谢谢了

网友A:
DMP是什么?解释一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P是什么?解释一下呗。

dmp通过使用MPU6050芯片中内置的数据解算功能直接输出四元数、欧拉角等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mp通过使用MPU6050芯片中内置的数据解算功能直接输出四元数、欧拉角等数据 ...

dmp是一个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p是一个算法?

一个数据处理单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数据处理单元

请问有源码吗?从哪里能找到?我也想参考一下。

网友C:
在平面的时候Yaw = tan(my/mx)。当存在Roll 和 Pitch时,只要把三维的数值分解到平面就可以。公式如下:
yh = my * cos(Roll) + mz * sin(Roll);
xh = mx*cos(Pitch) + my*sin(Roll)*sin(Pitch) - mz * cos(Roll)*sin(Pitch)
tan(Yaw)=(yh/xh)
Yaw = arctan(yh/xh)。
公式就是这样。但是MPU6050里面的DMP没有磁力计的修正,YAW是不能用的,会很漂

网友D:
先对mpu6050的陀螺仪进行校准,得到零偏,然后直接积分就可以得到角度了,一直这么用,感觉很稳

网友E:
DMP 200HZ的刷新频率并不低,至于Z轴确实是一塌糊涂,一秒飘一度。可不可以从DMP里读出四元数,归一化之后用常见的融合把磁力计数据补偿进去,我单独用过DMP是放弃了航偏的,单独用AHRS融合过磁力计,因为在室内用磁力计抖动的厉害也放弃使用了。

网友F(2015-02-09):
YAW += GYROZ*DT; 积分

网友G(2015-08-25):
引用 网友E:
DMP 200HZ的刷新频率并不低,至于Z轴确实是一塌糊涂,一秒飘一度。可不可以从DMP里读出四元数,归一化之后 ...

1秒飘一度,是你dmp没搞明白,我30分钟才飘10度不到,怎么解,呵呵,,

网友(2015-10-12):
你好可以把程序共享一下吗?最近这一块卡在这里了

网友H:
以为自己懂才进来的,结果还是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G:
1秒飘一度,是你dmp没搞明白,我30分钟才飘10度不到,怎么解,呵呵,,

你好你程序可以共享一下吗?598754908@qq.com

网友G: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程序是要做商业用途的,不方便公开的,但是我能肯定的告诉你dmp融合数据有这个能力,而且它还有8秒还是几秒记不得了,如果不动,传感器会自己校准零飘的能力的

网友I:
想问下楼主主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J(2015-11-22):
引用 网友D:
先对mpu6050的陀螺仪进行校准,得到零偏,然后直接积分就可以得到角度了,一直这么用,感觉很稳 ...

zai   ? 最近在玩MPU6050    校准MPU6050的z轴 的问题 不太懂, 可以指导一下吗 ?qq1920367503

网友D:
引用 网友J:
zai   ? 最近在玩MPU6050    校准MPU6050的z轴 的问题 不太懂, 可以指导一下吗 ?qq1920367503 ...

这都过去多久了。。。

网友K(2016-05-23):
楼主你好,我用四元素借偏航角,可是另外两个角度都正确,但是偏航角和真实值偏差有点大,楼主有没有解决偏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