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模块±输出产品的使用

楼主(2015-01-04):
       使用过开关电源模块的电子工程师都知道,电源生产厂家的电源模块输出一般都具备有单路正输出、双路正双隔离输出,还有一种就是正负输出,现在介绍下正负输出的产品的使用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
       使用方法:
       1、给±负载直接供电,如运放或传感器等,如该器件对纹波噪声要求较高,可以在输出正负电压之间加上LC滤波电路;
       2、给正负负载供电的同时,正电压还给其他电路供电,如正负电压给运放供电,同时正电压还经过电压转换给处理器和其他IC供电;
       3、高电压输出,及系统需求的电压较高,可以通过使用正负输出的产品得到2倍的正电压,负输出的电压作为0电位参考点。
       注意事项:
       1、以上第一、二点的情况下,0电位的参考点为产品的0V电压,第三点的情况为负输出的电压;
       2、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一般都只是一路输出有设计反馈电路,因此对负载存在平衡的要求,否则输出电压的精度会受到影响;
       3、当产品使用在提供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产品本身输出0V的端子可以悬空不接,不影响产品的使用;
       4、开关电源会产品一定的纹波噪声,使用中建议加入简单的LC滤波电路。

网友A:
这个在运放上很常见吧。

网友B:
正负输出也需要隔离?

网友C:
电源模块也这么复杂?

网友D:
金升阳确实不错呢!

网友B:
加滤波电路

网友E:
LC滤波电路

网友F:
产品本身输出0V的端子可以悬空不接,不影响产品的使用  这个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