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SB问题

楼主(2015-01-04):
在调试KL46上面的USB时,使用Freescale USB Stack v4.1.1中的KL25的程序,KL46没有直接的例程,现在出现USB无法识别的情况,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做的是MSD使用。不知是哪里没设置好,还是什么错误,这个无法识别是由什么照成的???

网友A:
楼主,你在KL25的基础上修改为KL46的MSD是吗?
你修改了哪些地方呢?贴出来看看。

楼主:
这个就是我的程序,可以下载帮我检查一下,谢谢!有没有扣扣,加一个交流一下!

USB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KL25的基础上修改为KL46的MSD是吗?
你修改了哪些地方呢?贴出来看看。 ...

下面是我的程序,不是在KL25工程上修改的,直接建了一个新的工程,然后代码进行移植的,帮我看看!有没有扣扣,加一个,这是公司的新产品上用,准备做一个温度记录器,我刚开始接触飞思卡尔M0+,可以帮助一下吗?Freescale USB Stack v4.1.1例程里面没有KL46,郁闷!!!卡了一周了。。。有些资源还是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KL25的基础上修改为KL46的MSD是吗?
你修改了哪些地方呢?贴出来看看。 ...

直接烧KL25的程序可以识别,但是在我的新工程里就是无法识别的设备,能出现这个说明应该进入中断了,只是跟电脑通信出现问题吧!

楼主:
没人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你好!
我们的支持是通过论坛发帖方式支持的,如果有问题直接发帖就可以了。
如果KL25的MSD程序可以直接在你的KL46上面跑并能识别,而移植之后不行,应该是你移植出了问题。
关于USB stack的移植,你可以参考下我们之前的经验分享:【经验分享】USB Stack 移植Joystick实例代码功能可以先不修改,直接新建个工程移植试下。
另外,如果有USB分析仪,可以抓下USB通信数据,看看是什么地方枚举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们的支持是通过论坛发帖方式支持的,如果有问题直接发帖就可以了。
如果KL25的MSD程序可以 ...

我想问问,定时器在USB枚举过程中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定时器在USB枚举过程中的作用?

楼主,你说的定时器是USB具体哪一方面的定时器,如果方便贴出部分代码或者告诉我们你查看的文件名,这样便于我们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