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A128 DEMO板设置成外部晶振

楼主(2015-01-04):
同样的程序设置为内部时钟可以运行,为什么设置为外部时钟就不能运行了,不能点全速运行按钮

网友A:
楼主,你DEMO板上加了外部晶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DEMO板上加了外部晶振没有?

有外部晶振,但没有电容。C41\C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外部晶振,但没有电容。C41\C42

那晶振电路有问题,需要加电容,然后测试下,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
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没有起振

按照上图,添加22pf电容。

网友B:
是不是用的CW10.6版本的环境?
我也遇到了,只要一设置为FEE模式或FBE模式就发生问题。
后来检查发现CW10.6集成的PE生成的代码有问题,
在CPU_Init.c文件中的static const CPU_TClockConfigDescriptor CPU_ClockConfigDescriptors[CPU_CLOCK_CONFIG_NUMBER]
结构体错误导致,在CPU_ICS_S_CONFIG_0后面需要自己添加 CPU_OSC_CR_CONFIG_0
并且需要升级CW10.6到最新(1月13日更新),不然PE计算的OSC、ICS等寄存器参数时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