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IAR中错误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LPTMR_ISR"

楼主(2015-01-04):
RT:我用的是KL02-SC中的KL02_Freedom_Demo的例程,环境是用的IAR。

我将KL02_Freedom_Demo.c中的“void LPTMR_ISR(void)”删除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LPTMR_ISR" [referenced from D:\kyee\Workspace\KL02-SC\kl02-frdm-demo\build\iar\KL02_Freedom_Demo\FLASH_32KB\Obj\vectors.o]

请教如何在注释掉“void LPTMR_ISR(void)”后,程序才能正常运行呢?应该要改哪些地方,小白不懂,请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如果要去掉LPTMR_ISR, 那么不仅仅在KL02_Freedom_Demo.c中去掉,还要在isr.h中去掉如下内容:
#undef  VECTOR_044
#define VECTOR_044  LPTMR_ISR

extern void LPTMR_ISR(void);
另外,楼主一定要注意,主程序中,配置LPTMR的时候,不要启动中断,否则找不到LPTMR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要去掉LPTMR_ISR, 那么不仅仅在KL02_Freedom_Demo.c中去掉,还要在isr.h中去掉如下内容:
#undef  ...

好的,非常感谢,快速,高效率,120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