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单片机实现外,这个开关电路能用分立元件搭么?

楼主(2015-01-04):
       ________
       |             |
       |             |
IN->|             |-->OUT
       |_______|
           | | |
         1 2 3
除了用单片机实现外,这个开关电路能用分立元件搭么?
3个按键功能,1按下OUT为TTL高电平5V,2按下OUT为0V,3按下OUT随IN输入变化。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芯片能实现此功能?成本比单片机便宜的。

网友A:
随便一个国产几毛的so8单片机可以搞定了
分立的 面积很大 成本肯定是上去的

楼主:
    ________
    |       |
    |       |
IN->|       |-->OUT
    |_______|
      | | |
      1 2 3

楼主:
国产单片机功耗太大,比如STC的,功耗要ua级

网友B:
琴键开关,就像电风扇上那样的开关,一个电阻都不要,

网友C:
用互锁开关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如果不考虑互锁问题,几粒三极管就可以实现目的。如果有优先级,也不过是加一两粒三极管的事情。

网友E:
用模拟开关吧;

网友F:
单刀三掷开关,或者模拟开关,

问题是,你这1、2、3,是什么意思?IN信号范围、极性?

网友G:
都不按的时候输出什么?

网友H:
单片机都是由门电路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不按的时候输出什么?

都不按是3

楼主:
补充一下,可能描述不完整,3个按键只能是轻触按键

楼主:
IN和OUT都是TTL电平

网友I:
分立元件或门电路肯定是可以的,只是需要锁存功能会麻烦一些,电路可能复杂一点,不如单片机合算

网友J:
用模拟开关吧

网友K:
二极管矩阵…

网友L:
123,LZ呀,你的描述不科学呀,漏了很多组合呢。

网友M:
用数字电路很好搞的。用状态机和卡诺图,用逻辑电路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