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2812产生SPWM问题请教,望各位大神路过能给小弟解惑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2015-01-04):
在用2812控制逆变电路时,AD采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发?如果是定时器1触发,但由于定时器1又产生了三角载波,因此,加入在三角波一个周期内的顶点处采样信号,经PI调节后载入CMPRx中,那么此时CMPRx的值不是只能和这个周期内三角波的下半部分比较吗?那和三角波前半部分比较的CMPRx的值是什么时候的值啊?
我看了一下文档说是用下溢中断来载入下一个周期内要比较的值,那这个下溢触发与周期触发之间的时序关系是什么啊?
在线等待解答~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2015-09-28):
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滞后了一个三角波周期

网友B:
是不是存在容性或者感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