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驱动

楼主(2015-01-04):
从主板出来的VGA要驱动20m的线缆长度,需要接一个驱动,麻烦各位大侠告知驱动器的型号。
从主板出来的蜂鸣器要求驱动电流为40ma,需要加一个什么型号的放大器?

网友A:
1、可以加个VGA信号放大器
2、一般用个三极管就可以驱动普通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加个VGA信号放大器
2、一般用个三极管就可以驱动普通蜂鸣器

VGA信号放大器是成品吗?有没有哪个芯片可以直接放大?我们要做在板卡上

网友B:
早先电脑城有“专业”的VGA驱动器!买个看看内部结构。

    求驱动电流伟40ma,需要加一个什么型号的蜂鸣器?
   我傻傻的一想:肯定不能用超过40mA的蜂鸣器!哈哈!

网友C:
vga线缆选品质好一点的,20m的传输距离没问题的,如果要在中间给信号放大一下,可以在电脑市场买那种一路输入二路输出的分配器,那种不光可以分出二路信号,而且里面有电路,可以起到一定的信号放大作用的。

网友D:
新手路过,能做到的就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