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XX系列芯片,在静卧/空闲模式下IO可以锁定在某个电平上嘛

楼主(2015-01-04):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没有用于KLXX芯片,请教在静卧/空闲模式下,它们的IO可以锁定在某个电平上嘛。
比方,进入空闲模式前某个端口A输出高电平,端口B输出低电平。此时芯片进入空闲模式时,端口A、B的输出电平能保持不变嘛?
:)

网友A:
楼主的静卧空闲模式,指的是低功耗模式还是其他的模式呢?
如果是低功耗,进入后可以保持进入前的IO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