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否可以利用STM32和nRF24L01实现语音实时无线传输?

楼主(2015-01-04):
本人大四,之前只用过51单片机做过几个项目,正在做一个基于STM32和nRF24L01的无线语音实时传输设备,语音信号转换想利用STM32自带AD来实现,语音的还原想利用STM32自带DA实现,可是目前毫无头绪,所以向各位大神求教,能否实现实时传输?可以实现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有哪位做过相关的吗?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没做过;

实时的话,速度不一定跟的上;
另外做语音12位AD好像精度不够吧;
我猜的;

网友B:
好像如果采用tcp长连接的话,服务端最大能接受的TCP客户端的默认值只有64个。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