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 Bone开源设计】摄像头读取

楼主(2015-01-04):
看到这个开源设计有三个方向,所以就只能做个摄像头了,把自己做的一个简单的摄像头东西发上去试试看的。

还有自己做的一个上位机读取视频的软件。

手里有一个中微星的摄像头,专门做嵌入式设计的用的。以前用在路由器上的。

先分享一下用到的软件:
网上可以搜到的,也可以自己下载一个完整的。
这个是用的

这是c#写的读取软件,需要设置bbb板子为192.168.7.2的IP才能使用
不能运行,安装一个.net framework就可以了。

下面给出一些具体的过程。

我是拷在U盘然后,直接拷进去的。

直接copy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putty,来做简单的操作了。
进入mjpg-streamer-code-182的文件夹

输入make命令

完成之后,输入 下面的指令

一般会有错误的,这个错误是没有插入摄像头。

但是还有错误是说地址被占用。其实那就是8080端口被用了。

输入指令看一下是谁在霸占她。

居然apech2 服务器,直接kill掉。

在输出指令就OK啦。出现下面的就是成功运行了。

记得打开的时候要用火狐浏览器

输入的网址

大家看看效果吧。

记得还有一个软件呢。

网友A:
这种图片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图片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做的软件,里面弄的了一张图片。

网友B:
争取再进一步做点东西。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软件,里面弄的了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也太工程师化了。。。。不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片也太工程师化了。。。。不漂亮啊。

木有,弄着玩而已,支持一下21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争取再进一步做点东西。加油

还是学生水平有点低,见谅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学生水平有点低,见谅见谅

加油  支持你  很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学生水平有点低,见谅见谅

这是谦虚么

网友C:
您好,我按照你的做了,终端显示:beaglebone-black-webcam#sthash.PcCwadq7.dpufttp://analogdigitallab.org/articles/
MJPG Streamer Version: svn rev:
DBG(input_uvc.c, input_init(), 136): argv[0]=UVC webcam grabber
DBG(input_uvc.c, input_init(), 302): input id: 0
i: Using V4L2 device.: /dev/video0
i: Desired Resolution: 640 x 480
i: Frames Per Second.: not limited
i: Format............: JPEG
i: TV-Norm...........: DEFAULT
DBG(input_uvc.c, input_init(), 355): vdIn pn: 0
[   65.048161] usb 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71
[   65.261024] usb 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71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96): Input name: Camera 1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09): Current size: 640x480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38): Supported format: YUV 4:2:2 (YUYV)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72):   Supported size: 640x480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72):   Supported size: 352x288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72):   Supported size: 320x240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72):   Supported size: 176x144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72):   Supported size: 160x120
DBG(v4l2uvc.c, init_videoIn(), 178): current resolution: 255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Pan (relativ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Tilt (relativ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Pan Rese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Tilt Rese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Focus (absolut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LED1 Mo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LED1 Frequenc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Disable video processi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Raw bits per pixe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dynctrl.c, initDynCtrls(), 240): UVCIOC_CTRL_MAP - Error at LED1 Mo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988): V4L2 API's V4L2_CTRL_FLAG_NEXT_CTRL is supported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Brightness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Contrast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Saturation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Hue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Gamma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56): Menu item 0: Disabled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56): Menu item 1: 50 Hz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56): Menu item 2: 60 Hz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Power Line Frequency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Sharpness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73): V4L2 parameter found: Backlight Compensation value 0 Class: USER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58): Unable to get menu item for Exposure, Auto, index=0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56): Menu item 1: Manual Mode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58): Unable to get menu item for Exposure, Auto, index=2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56): Menu item 3: Aperture Priority Mode
DBG(v4l2uvc.c, control_readed(), 881): V4L2 parameter found: Exposure, Auto value 0 Class: EXTENDED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1023): JPEG compression details: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1024): Quality: 0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1025): APPn: 0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1026): APP length: 0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1027): APP data: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1028): COM length: 0
DBG(v4l2uvc.c, enumerateControls(), 1029): COM data:
o: www-folder-path...: disabled
o: HTTP TCP port.....: 8080
o: username:password.: disabled
o: commands..........: enabled
DBG(input_uvc.c, input_run(), 400): launching camera thread #00。
摄像头灯亮了,IP地址也没问题,我用USB线连接的BBB,可是用浏览器打不开那个网页,用VLC软件也不行,提示您的输入无法被打开:
VLC 无法打开 MRL '192.168.7.2:8080/?action=stream'。请检查日志获取详细信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按照你的做了,终端显示:beaglebone-black-webcam#sthash.PcCwadq7.dpufttp://analogdigitallab.o ...

用火狐浏览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按照你的做了,终端显示:beaglebone-black-webcam#sthash.PcCwadq7.dpufttp://analogdigitallab.o ...

可能浏览器不对,用chrome或者火狐浏览器打开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谦虚么

:L冤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冤枉

;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浏览器不对,用chrome或者火狐浏览器打开网址

用的就是火狐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就是火狐浏览器

你能ping通你的BB-black?或者使用BB-black的浏览器查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能ping通你的BB-black?或者使用BB-black的浏览器查看。

可以ping通,直接在浏览器输入192.178.7.2可以打开BBB那个网页

网友E:
直接make无法生成 input_uvc.so和output_http.so库,后面按照http://shrkey.com/installing-mjpg-streamer-on-beaglebone-black/
弄好了!

网友F:
应该再加点创新额,我以前做过一个带GSM报警,光,声。报警的监控。

网友G(2015-02-11):
有时候是摄像头的问题,并不完全兼容导致
我就是换了罗技c270,立马有图像了
可以先用vnc view远程桌面,运行摄像头程序看看摄像头工作正不正常

网友H:
很有意思,我也试试。

网友I(2015-09-06):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你的C#winform源代码啊,研究一下。非常感谢!邮箱luoyb2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