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ADC时,外部电压怎么接入DSP

楼主(2015-01-04):
我用dsp28335进行ADC,外部电压范围合适,我的做法是外部地接开发板上的地引脚,外部电压输出端接到AD输入引脚,我使用的是ADCAIN2。但是采集回来的都四杂波,请问是哪里的问题,电路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多半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程序有问题。

已经解决了,但是问题是结果不太准确,我采样正弦波,但是结果确很不规则,请问是采样率的问题吗

网友A:
接入一个干净而且稳定的直流电压,观察一下结果。

即使如此,任何AD都会有适当波动,比如1~2位,太大则可能是有问题。
但问题来源太多,比如电源纹波大,参考电压纹波大,PCB布线不合理,外界干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一个干净而且稳定的直流电压,观察一下结果。

即使如此,任何AD都会有适当波动,比如1~2位,太大则可 ...

没法给你分结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法给你分结贴啊

谢谢了,没关系。

网友B(2015-03-13):
量程范围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