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这个电路看得懂的就说道说道,看不懂的别问,在旁边围观

楼主:
什么都不说了,也别问,说实话,我也看不懂,供大家赏析。

网友A(2015-01-04):
1.V0A的栅极标注电压“0V/28V”容易误解,相对GND应该是“0V/60V”,否则如何让V0A导通?
2.R2A阻值为222太大了吧?
3.我感觉UL驱动Q3A和Q4Q有点诡异。
4.C2A和C3A容值有点大了吧?

网友B:
自举电路吧;
似乎太复杂了;

网友C:
最广为流传的电动自行车无刷直流电机分立元件构成的MOSFET逆变桥自举驱动电路。75NF75就是这个电路的招牌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路吧;
似乎太复杂了;

自举说在点子上了,能否还有简单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举说在点子上了,能否还有简单的电路?

用专用芯片好了;
成本又差不多;

网友D:
有专用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E:
这是在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电路的基础上,减去了稳压二极管(并联在V0A的GS上),并改变了驱动极性(由低电平驱动有效改为高电平驱动有效)。随着时代发展,它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另外,图中的阻值标示不太规范:如R0A和R6A标的510应为51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