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抓adc資料的時候有時會有delay,請問要如何修正呢?

楼主(2015-01-04):
不知是不是colck的關係,將adc 的input灌sin wave抓出來的資料會有失真破損的情況。可以請大大幫忙嗎??

网友:
1>,只要是MCU引脚处是正弦波,硬件就没问题。
2>,采样率太低,ADC出来的值是采样时间的平均值,当然数值会不对。
3>,采样率太高,可能采样电容还没充到等于引脚上的电压就停止采样,开始保持,这样值会偏小,所以外部信号源的内阻不能太大。
4>,最关键的是做ADC的时间间隔要等时,间隔不等时,你看数据时又认为是等时采样,当然不对了,所以要用MCU的Timer定时触发ADC的功能,然后再把数据读出来,就对了。
追问:2014/12/30 18:54
1.輸入訊號是用訊號產生器給的應該沒問題。
2.抓到的資料如下圖紅色框的部分,看起來像是不知甚麼因素delay了,抓資料的時候是用timer0中斷設定,應該是固定時間抓。

网友A:
信号的形态永远都是模拟的,所以失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只要失真不太严重都可以检测出来,然后还原信号。

网友B:
估计采样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采样率低

是采样率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采样率低

并非采样率越高越好,要知道检测器是容性元件的,要进行充电充分才能检测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非采样率越高越好,要知道检测器是容性元件的,要进行充电充分才能检测出来。 ...

楼主能解释下这个吗,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解释下这个吗,没有看明白

每一次的ADC转换,需要从端口获取电压信息,方法,是对内部容性器件充电,当充满电了,电压就固定了,才能测量,如果第二次测量需要先放电完成,放电完了,再次充电,充满了,读取检测到的数据,如果太快了,还没有充电或者放电完成,测到的数据就不准确了。

网友C(2015-02-03):
引用 楼主:
每一次的ADC转换,需要从端口获取电压信息,方法,是对内部容性器件充电,当充满电了,电压就固定了,才 ...

手教了,赞

楼主:
我用ADC,只要不是要求速度的情况下,我尽量慢下来,一方面降低能耗,另一方面测量更加精准。通过定时采样测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ADC,只要不是要求速度的情况下,我尽量慢下来,一方面降低能耗,另一方面测量更加精准。通过定时采 ...

精度是不是还和位数有关系啊?越慢精度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是不是还和位数有关系啊?越慢精度越高?

是和位数有关,但是如果你的测量周期时长小于AD的充放电周期时长,肯定就测不准了,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和位数有关,但是如果你的测量周期时长小于AD的充放电周期时长,肯定就测不准了,对不对。 ...

那么这个AD的充放电周期时长如何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个AD的充放电周期时长如何确定呢?

如果是独立的ADC,那么技术手册会给出相应参数,就是那个充放电周期,或者给的是个频率,当你测量频率小于该手册给定的频率就OK,或者你的周期大于该手册给定的周期就OK。

网友D(2015-03-27):
大家怎么现在都用繁体字了啊
输入别的波形没有失真吗?

楼主:
繁体字是从台湾的网站搞来的,所以是繁体字。

网友C:
我感觉是在存储的时候有丢包的情况
以前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