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Series.h宣告問題, compile error 開發板NuTiny-SDK-M05

楼主(2015-01-04):
最近買了一塊開發板NuTiny-SDK-M051
之前有用過Keil C開發一般的8051程式, 現在想改用Nuvoton
但在專案的開頭就搞不太清楚
一般8051是要宣告SFR
Nuvoton我看範例程式的宣告都是#include "M051Series.h"
但範例程式compiled可以pass
可是如果是我自建的專案,就會出現如下error
C:\Keil\ARM\Inc\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7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tem\SysInfra.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是哪邊沒設定到?
PS:開發軟體是以開發板附的光碟安裝,光碟版本好像是2013/10/2。

网友:
Nuvoton的m0是采用标准的C编程,8051里面也可以include头文件吧?头文件有搜索地址的,在keil里面option->C/C++里面Include Paths中可以添加头文件搜索路径。如果对keil不熟,就拿个现成的project来改吧

网友(2015-02-27):
楼主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
库函数跟头文件不沾边的吧?

网友A:
那个头文件库函数包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