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DROM的代码更新

楼主(2015-01-04):
LDROM 的代码更新除了用ICP软件,还有其他途径吗?

如果只能ICP,除了Nu-Link外,支持JLink吗?

网友A:
只能用ICP软件,Nu-Link和Nu-Link-me都可以的

网友B:
目前新唐的产品都是通过SWD接口来实现烧入LDROM,没有JLink硬件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新唐的产品都是通过SWD接口来实现烧入LDROM,没有JLink硬件接口

JLink都哪些家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都哪些家的支持?

看芯片的Datasheet的Pin Description中能否找到Jlink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