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120在USB传送数据时的传送速度问题

楼主(2015-01-04):
请问NUC120在USB传送数据时的传送速度,在不同的电脑上区别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上问题是设备作为HID设备时发生的。

网友:
影响传输速度有两个原因, 一是包大小, 我们M0的芯片最大包是64Byte,具体到传输的时候,还跟主机一次发送的包大小有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看主机多长时间发起一次传输, 这个由主机决定。您可以用USB抓包工具,看看USB数据包的传输是怎么样的,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A:
这个跟上位机和时钟有关吧,还有存储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上位机和时钟有关吧,还有存储介质。

嗯,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