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看门狗与晶振问题

楼主(2015-01-04):
M051的ICP烧录配置位中看门狗选择是做什么的,和在软件里面开启的看门狗有什么区别?还有CKF是开启外部晶振的吗?ICP软件没有得选择哦?

网友A:
CKF是与晶振频率有关,D版的芯片就没有这个选项了,所以不要配置了。
ICP是开启看门狗和软件中基本相同,差别是开启的时间不同,ICP是复位后就开启,软件是运行后才能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KF是与晶振频率有关,D版的芯片就没有这个选项了,所以不要配置了。
ICP是开启看门狗和软件中基本相同,差 ...

还是用库函数做这个比较好,省的麻烦了。

网友C:
ICP中只能修改配置字的选项,其他没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P中只能修改配置字的选项,其他没法改变

嗯,就是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