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M051如果想定义一个指针,初始化一个值,在哪个范围呢

楼主(2015-01-04):
用M051如果想定义一个指针,初始化一个值,在哪个范围呢

网友A:
指针就是地址,所以受地址长度限制。M051是32位地址,所以指针的值也是32位的。具体到某个芯片,指针的赋值要在FLASH或RAM空间内,超出范围,指向不存在物理空间,执行时会产生 HardFault 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针就是地址,所以受地址长度限制。M051是32位地址,所以指针的值也是32位的。具体到某个芯片,指针的赋值 ...

谢谢及时回复,您辛苦了。

网友:
可以选择系统默认的位置,不用专门指定指针所在的地址位置。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如果用默认的话,都交给编译器了,你也可以指定地址到哪个空间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是交给编译器的好,编译器根据芯片类型自动分配,保证不会错的。

网友B:
有时候不要自作聪明修改默认,那样多了就会出错,总是没有计算机自动分配的更可靠。

网友B:
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有十分的把握,可以自定义。

网友B:
指针的赋值要在FLASH或RAM空间内,超出范围,指向不存在物理空间,执行时会产生 HardFault 中断。

网友B:
指针如果越界了,就会一个错误的中断,你就要花费时间来编写代码处理这个错误,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如果越界了,就会一个错误的中断,你就要花费时间来编写代码处理这个错误,得不偿失。 ...

所以现在都流行让系统自动分配,另外使用官方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