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HSI,LSI 内振

楼主(2015-01-04):
二者精度有多高?
若定时1000us,误差分别达到多少us?

网友A:
根据内部晶振的误差,你可以估算下;
当然还受你程序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内部晶振的误差,你可以估算下;
当然还受你程序影响;

查了下,说 误差1%,
也就是 10us

网友B:
测试过用HSI做usb通信,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用HSI做usb通信,会出错

为什么?偏差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偏差过大?

应该是。试过好几次,一用内部晶振就出问题,不能正常识别驱动描述。usb对时序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