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想用中颖单片机搞LED方面的

楼主(2015-01-04):
本人从事LED方面的工作,现在想用中颖单片机,不知道中颖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楼主:
还有就是四位单片机主要应用哪些方面,优势在哪里呢?

网友A:
是做LED灯驱动,还是做LED数码管呢?

网友B:
优势,抗干扰,便宜

网友C:
四位的主要用在家电(微波炉,面包机,豆浆机,电饭煲等等)

网友D:
简单应用方面具有成本优势.当然,没有量是不行的.

楼主:
主要做LED变色灯光,灯具方面。

网友E:
性价比是目前最好的。

网友F:
抗干扰还可以

网友G:
可以直接在板上调试。

网友H:
主要的优势就是便宜。另外抗干扰还不错!
至于主要用在什么方面就是国内很多白色家电都有在用
浙江一点有些工业行业也有在用,必定便宜

楼主:
嗯,了解了,结贴了

网友I:
如果你要变色RGB+W四色的话,建议你用新唐的,有4路PWM,才1块钱,可以加我QQ386923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