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出和捕获

楼主(2015-01-04):
最近要做一个测速的东西,用的24533,我把中断模式设置成终端计数中断,然后也加上捕获,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溢出什么时候是捕获?

网友A:
是啊,当计数器==0的时候才算溢出还是怎么?

网友B:
你用哪个信号作为捕获信号?

楼主:
我用的一个外部端口的信号作为一个捕获信号

网友B:
终端计数中断, 中断中做什么?

楼主:
我想在捕获到下降沿的时候产生中断,然后读计数器来判断速度

楼主:
当一个周期内没有捕获到时也会产生溢出中断,在溢出中断里面累加一次溢出值

网友C:
哦,256 可以实现测速

楼主:
是啊,现在关键问题是不能同时使用溢出中断和捕获中断

网友D:
这个得自己设置吧,你的程序里面没有写这块吗?

楼主:
哦,我看看,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