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源输出系统的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15-01-04):
大神们,
   实验室要做一个多路功率电源输出的仪器。架构是220V的市电通过市面上的开关电源模块分出正负电压输出,然后再处理成各稍微小点的功率输出单元。
   用户不小心进行误操作时系统自动关机进入保护状态。比如,一不小心手一抖把40V的电源直接连到GND上。
   多路输出电源由220V的市电供应。
   直接关闭市电好像还可以。
   肯定是通过对脉冲电流的检测来判断是否有误操作的,脉冲电流的大小和时间参数的把控大概是个什么数量级的呢?大概的电路构架怎么样好点。。。
   市电的输出是通过继电器,还是可控硅,或者说更好的控制单元?
   不知道一般这种大功率系统是如何保护的?
   等大侠发表高见,多谢啊!

网友A:
可以“各稍微小点的功率输出单元”各自具有独立的短路保护,这样一路输出短路,对其它各路没有影响。
至于说实现的方法,那叫各显神通,多得很。选择哪一种,看你的需要:是要速度快,还是要成本低?应该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各稍微小点的功率输出单元”各自具有独立的短路保护,这样一路输出短路,对其它各路没有影响。
至于 ...

多谢,
  单路输出成本是高了点。我做了十多路的电源,每路输出20W到50W功率不等。
还是考虑用整体的保护,即单路输出异常,则整机停电,以防止烧坏设备。事后可以重新启动机器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哪用可控硅来控制220V输入的通断会比较好么? 用小电阻采样脉冲电流来开启和关闭可控硅?
   如果用小电阻采样,貌似必须考虑脉冲的持续时间。。。。。。
  大神能不能给个大概的思路,这方面没搞过,又要安全可靠,不敢想当然出个方案。
  感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单路输出成本是高了点。我做了十多路的电源,每路输出20W到50W功率不等。
还是考虑用整体的保护 ...

“各稍微小点的功率输出单元”各自具有独立的短路保护,要比“整机停电”快得多。
晶闸管控制220V通断,最大的延迟时间是10毫秒,继电器则延迟时间更大。
此外,你的“市面上的开关电源模块”里面必有相当大的滤波电解电容,该电解电容储存的能量,足以使“市面上的开关电源模块”工作上百毫秒甚至几百毫秒,在这段时间内,完全有可能烧毁某个输出短路的“稍微小点的功率输出单元”。
可以借鉴电力系统的保护装置。电力系统是每个用户(家庭)都有空气开关作保护,你家里每台用电设备如计算机、微波炉等各自都有保险丝,给一个小区供电的配电室内也有断路器,变电站更是每一路供电线都有保护装置。可以说是层层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稍微小点的功率输出单元”各自具有独立的短路保护,要比“整机停电”快得多。
晶闸管控制220V通断, ...

多谢,
   计划用可恢复性保险丝对每个小的功率单元保护,然后再整体保护。小的功率单元有限流电路,但鉴于应用和电路结构,限流电路只能对一定脉宽的电流脉冲限制。
    对整体保护结构不知道用什么好点。进入保护状态后用软件控制可以重新开机,也不用手动去按开关了,人性化便捷性些。
    市面的开关电源确实有大的电解电容,是有些担心这个,可能将开关接在开关电源输出端。。。???担心断电后负载对功率输出单元的冲击,但应该一般情况下还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