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AD转换值不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04):
片内AD转换值不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晓得啊,你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B:
是啊,好歹有个程序

楼主:
unsigned int ADC_Convert(void)
{        unsigned int result,temp1,temp2;
          ADCDH=0;
          ADCDL=0;
          ADCON0= 0x80;
      delayms(1);
          ADCFG0 = 0x12;         /*全速模式*/
          ADCON0|= 0x08;
      while ((ADCON0 & 0x10) == 0 );    /*转换完成,ADC硬件会自动清除ADCS并且ADCI置位。ADCS或ADCI为”1”时将不会开始新的A/D转换。 */
      ADCON0 &= 0xE7;
          temp1=ADCDH;
          temp2=ADCDL;
          result = (temp1<<8) + temp2;
        return(result);
}

网友B:
每次返回的result的值都不变?

楼主:
是啊,为什么啊

网友A:
直接量P10的AD口电压呢?

楼主:
是在变化的。。可以变化的时候AD值不变。。。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对,你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C:
那就是精确度不行,或是参考电压没有

楼主:
嗯,我记住了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

网友D(2015-02-10):
可以联系我们(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