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出现Verify error!

楼主(2015-01-04):
程序和驱动都重新装了还出现Verify error!

网友A:
啥东东?没见过

网友B:
楼上能否说明这是什么状况?
工具吗?
那种呢?

楼主:
问题描述:打开调试好的工程,下载时出现该错误

网友A:
强制运行程序呢

楼主:
会提示Stack overflow

网友C:
估计是EVB问题导致的,确认仿真时EVB的跳线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程序下载不了,不会是仿真器坏了吧?

楼主:
不知道,算了,周一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