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3vcan收发器与PIC18f25k80

楼主(2015-01-04):
can收发器采用3.3v电源,单片机采用5v电源,两者之间可以直接连接吗?

网友A:
要用电源转换芯片吧。

网友B:
查看CAN芯片的手册,确定5V电压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C:
查单片机的手册,确定3.3V电压能否满足要求 ;P

网友D:
查单片机和CAN芯片的手册,确定5V和3.3V电压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E:
请进行信号电平转换。

网友F:
最好让单片机也工作在3.3V,这样就对齐了

网友G:
换个5V的收发器就完事了,TJA1050,经典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