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变压器电感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04):
在设计变压器时,假如:实际设计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为L0。使用仪器测量:1KHz@1V和100KHz@1V的测试条件下,也是L0。
但在实际电路中通过U=L*di/dt公式,利用示波器对电感的电流(采样电压/采样电阻)、储能时间进行测量,将U、di、dt代入公式计算L,
发现电感量为L1。
调整负载,占空比发生变化,依上述方法重新计算电感量,发现电感量为L2。
造成电感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哪些:频率、漏感、电流、电压?
那么造成计算误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假定测量值是准确的)?

网友A:
一般来说,设计电感时,都是按照1KHZ,0.3V设计的,
不同的频率,所表现出来的电感量是会有很大的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