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软件仿真

楼主(2015-01-04):
我用的是STM32f105RB,想通过logic analyzer仿真看看定时器效果,可是debug时出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read' permission”,而且用dir vtreg命令发现只有TRAOS,TRIGFLT,STCLK,XTAL,CLOCK几个可用。特来请教大家!

网友A: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
提示 Memory 的访问权限有问题,0x0000000C不可读。
那么,通过 Debug -> Memory Map… 菜单查看一下内存访问权限,如下图:

可见,对于地址 0x0000000C,当前的设置确实是不可读的。

解决方法:
在当前的对话框中,手动添加修改。
或者, 退出 Debug 模式,在 Optionsfor Target 对话框中的 Device 标签页,重新选择一个芯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0x0000000C : no 'read' permission
提示 Memory 的访问权限有问题,0x0 ...

还是有问题,我看到有改下debug下的Dialog Dll和参数就解决了的,不过他们用的f103,我用的105不知道对应的参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