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有解决WIFI传输实时图像延时过大问题的好方案吗

楼主(2015-01-04):
有解决WIFI传输实时图像延时问题的好方案吗?

有好的建议和看法请联系。QQ:1535515841

网友A:
什么叫延时过大?多大才算大?
一般视频一帧的时间大概30-40mS
如果是延时时间只有一帧的时间,那么延时根本不算大。
另外,由于要经过多次编码存储,转发,解码,延时时间有几帧也很正常。

网友B:
只能将延时将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