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外接PHY ULPI

楼主(2015-01-04):
USB3320做PHY芯片,tm4c129x做LINK端,用做普通的host,不是OTG,能读写PHY芯片的寄存器,但是ARM探测不到设备连接的中断,是不是需要做什么配置?有没有高手做过类似的?谢谢!

网友A:
在D+或者D-不是有上拉电阻么?usb设备断开后就是高电平了

楼主(2015-04-07):
引用 网友A:
在D+或者D-不是有上拉电阻么?usb设备断开后就是高电平了

我连接上设备后,没有设备连接的中断产生,然后我读USB3320的USB  interrupt latch和USB interrupt status两个寄存器,值为0x16,没有hostdisconnect事件发生,但是linstate[1:0]从0变成了1。我是不是有哪里没有配置好?

网友B(2022-04-26):
楼主有STM32f系列芯片驱动USB33220这种ULPI接口芯片的代码吗?现在在学习相关知识想看看代码,方便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