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放大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04):
(无正文)

网友A:
L324的偏置电流可以到0.25uA的。。。。。。。

网友B:
根据楼上意见换运放测试下;
仿真,原理上没问题,但器件很多是理想化的;
还有看看有没有什么器件焊错了;

网友C:
太正常了。

网友D:
可以将 R4,R5 去掉,将 R9,R10,R11,R12 换成 10k 电阻试试。

网友E:
楼主可以量一量每个运放的输出电压看看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