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PCB振动时,信号受到干扰的现象!

楼主(2015-01-04):
我的一个信号电路:运放输出的信号,当敲打PCB时或者PCB在机器上有一点振动时,输出信号严重干扰!
这是怎么回事?
求解!!谢谢各位。

网友A:
器件引脚重新重新焊一遍

网友B:
震动干扰很正常的,没办法啊  只能通过不停的测试加改善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稍微振动放大器输入端就有干扰,求解。

网友D:
的确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E:
没有碰到过,能想到的就只有焊接问题了

网友F:
1、这样的情况多数是由于板上的耦合电容退耦电容使用了陶瓷电容造成的,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振动一定会产生噪声电压信号。
2、另外振动也会对板上分布电容造成微小变化,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网友G:
找个老中医把把脉,我表示没遇到过此类情况

楼主(2015-04-27):
引用 网友F:
1、这样的情况多数是由于板上的耦合电容退耦电容使用了陶瓷电容造成的,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振动一定会产 ...

谢谢!
耦合电容使用贴片陶瓷电容受震动时容量变化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