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lash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5-01-05):
我现在需要把很少的数据存储到STM32F4的内部Flash中,我想问下在写的过程中如果不关闭中断可以吗?我现在都是关闭中断的,但是会对实时性造成很大的影响!

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好关中断;
以免造成程序丢失;

就写FLASH的时候,实时性差点,对你系统应该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关中断;
以免造成程序丢失;

我今天测试了下32个字节,150uS(关闭中断测试)。勉强可以接受。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
其实不用关闭. 不过要注意, 在擦写 FLASH 的时候, mcu 会暂停 FLASH 的访问. 结果就是停止 MCU 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