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容隔离与IPHONE的问题

楼主:
求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隔离电路。
如果用普通手机(没有金属边框或者金属边框与耳机的地没有连起来的) 作为音频输入是能正常解码的。  (使用音频线)
但是如果用ipone作为音频输入,并且手直接接触金属边框且脚站在地上,此时在隔离电容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大概是2-20khz(有用信号位10k 幅度与音频信号差不多的噪声信号。
已经排除是静电问题,估计是耳机的地通过人体作为阻抗感抗容抗接地了,使得两部分高压区的地与低压区的地不一样产生。
。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求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可以去除干扰的办法,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那么奇怪的问题的列。或者还有什么隔离高低区的方法(譬如变压器,光耦隔离等,不太可行)
  谢谢了  各位额

网友A(2015-01-05):
是你用开关电源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