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vishay的sq2308ces是开关MOS管吗 ?

楼主(2015-01-05):
附图为 sq2308ces MOSFET datasheet 的截图

请教
1. sq2308ces是开关MOS管吗 ?
2.满足哪些条件 的MOS管就是开关管了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开通电阻Ron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通电阻Ron要小。

感谢大侠指点!

导通电阻确实大了点,100多mΩ
看来这个管子用作开关管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通电阻Ron要小。

感觉Vishay SQ2318AES MOSFET 的开关时间、导通电阻还可以,就用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Vishay SQ2318AES MOSFET 的开关时间、导通电阻还可以,就用这个吧

如果作开关用,导通时的电流不大,那么,开关时间比导通电阻更重要。这些选择除了这两个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你的电路的要求,就是你的电路需要多少,选择满足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作开关用,导通时的电流不大,那么,开关时间比导通电阻更重要。这些选择除了这两个因素外,主要取决 ...

大侠言之有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