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 发送中断

楼主(2015-01-05):
以前SCI一直用接收中断,发送查询的方式,现在由于特殊原因发送也需要中断,这里有一点就搞不明白了,dsp的发送中断有几种方式,除了发送完成中断,是不是还有发送空中断的说法?如果有,怎么设置成发送空中断啊,很着急,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发送完成不就空了吗?

网友B:
发送完成不就空了,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由于发送缓冲的原因, 发送空了, 但却没有完成全部发送. 因为还有最后一个字符还在发送中.
至于设置, 那就是寄存器设置的事情, 看看手册和例程就是了

网友C:
记不清了   发送中断  应该只有一种  也就是发送buffer里面的数据发送完了就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完成不就空了吗?

貌似有些区别。另外如果不向发送buff中发送一个启动数据,能进入发送中断吗?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机理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完成不就空了,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由于发送缓冲的原因, 发送空了, 但却没有完成全部发送. 因为还有最 ...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我确实查看了TI的datasheet和例程,没有看到关于空中断的设置,麻烦你一下,我传一个2802x的SCI datasheet,你能帮我指一下哪个寄存器是选择空中断还是发送完成中断的吗

楼主:
这个是2802x的SC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不清了   发送中断  应该只有一种  也就是发送buffer里面的数据发送完了就触发中断 ...

版主,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也就是发送buffer里面的数据发送完了就触发中断”,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在发送中断外面向发送buffer寄存器写入数据,然后才进入发送中断,发送中断就是一个提示作用,告诉我们发送已经完成了,可以发下一组数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也就是发送buffer里面的数据发送完了就触发中断”,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在发送中 ...

恩   应该是这样的   用来提醒发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