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以太网问题,大神求教!

楼主(2015-01-05):
我使用的是STM32F107VCT6+DM9161AEP做以太网网络接口,想请教的问题是,我建立TCP监听端口,然后另外的客户端往上面传输音频文件,大小在50k左右的能全部接收下来,但是超过60K大小的音频文件就只能收到前半部分,要怎么解决!是可以分段发送还是通过修改一些参数可以扩大接收文件的大小!

网友A:
TCP是流方式传输的,再大的数据包都是一段一段接收的。
TCP可以自动阻塞,建议先点基础书看看再来定位问题。

网友B:
同意二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是流方式传输的,再大的数据包都是一段一段接收的。
TCP可以自动阻塞,建议先点基础书看看再来定位问题 ...

嗯,是要修改lwipopts.h跟opt.h中的参数吗?是要修改哪些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是流方式传输的,再大的数据包都是一段一段接收的。
TCP可以自动阻塞,建议先点基础书看看再来定位问题 ...

是不是要分段来发送,建立一次连接发一段,然后一段一段的发,才不会让介绍缓冲区溢出?

网友A:
TCP/IP协议栈会自己拆分的呀,不然蓝光电影怎么下载?
然后就是你的应用程序也是一段一段发的呀,即使是电脑,也不可能一次发几个G数据吧,你的MCU毕竟才几十K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IP协议栈会自己拆分的呀,不然蓝光电影怎么下载?
然后就是你的应用程序也是一段一段发的呀,即使是电 ...

可能是我用TCP&UDP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IP协议栈会自己拆分的呀,不然蓝光电影怎么下载?
然后就是你的应用程序也是一段一段发的呀,即使是电 ...

TCP&UDP工具,TCP发送过去他不会帮我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