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可以利用STM32和nRF24L01实现语音实时无线传输吗?求可行的方案

楼主(2015-01-05):
本人大四,之前只用过51单片机做过几个项目,正在做一个基于STM32和nRF24L01的无线语音实时传输设备,语音信号转换想利用STM32自带AD来实现,语音的还原想利用STM32自带DA实现,可是目前毫无头绪,所以向各位大神求教,能否实现实时传输?可以实现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有哪位做过相关的吗?求一些建议,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1是要注意语音放大后输入到adc之前一定要加低通滤波
2是无线部分收发时隙要协调好
3不好处理的部分可能是adc采样值的处理,因为如果简单处理成8位的话,效果不会好,而如果保留原来12位的话,码率又会增加,所以建议采用adpcm一类的压缩编码,这个网上资料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1是要注意语音放大后输入到adc之前一定要加低通滤波

谢谢你的解答,可是我的老师要求一定要用AD和DA实现,而且我也没学过有关ADPCM编码方面的知识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的吧,就像微信发语音一样,说一句话,AD转换、编码,处理完了,再一下子发送出去。
如果要实时,那就一边处理一边发,不过码率要控制下,1K以下的带宽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啥专业的,学没学过通信原理?
没学的话找本书看一下吧

网友C:
我用的mu-law或ADPCM来传输,但是不是用24L01,这个只合适做小数据的传输。我用的别的型号的,一包数据可以到128字节,这个很重要,我ADPCM传的是44.1KHZ立体声。

网友D:
带宽会是个问题。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实时传输

网友F(2015-09-15):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1是要注意语音放大后输入到adc之前一定要加低通滤波

我的电路加了滤波,为什么还是有噪声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路加了滤波,为什么还是有噪声啊。。。

滤波也不是能把所有噪音都整没了。

网友H:
理论上可以,效果不太好,象蓝牙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