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在添加报告ID后,枚举失败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1-05):
使用圈圈的教材,学习时,程序编写到USB键盘后,按键能够正确的输入,但是我在开集合后加了个ID(0x85,0x01),在传数据到端点的时候,第一字节也加了ID号码,0x01,但是就不能成功枚举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教!!

网友A:
用bushound抓个图上来,看看枚举卡到什么地方了

楼主:
抓的图片

网友A:
最后一个获取报告描述符,获取长度是0x81个字节。主机一直等待你回复的数据
看看你响应数据那部分代码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获取报告描述符,获取长度是0x81个字节。主机一直等待你回复的数据
看看你响应数据那部分代码有没 ...

获取报告描述符的时候,电脑怎么会总是重启呢??还是在这个位置(读0x81长度的时候)

网友A:
PC的USB驱动程序崩了呗
可能你回的数据估计有问题,驱动有冲突或者无法解决,就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