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dsp 28027 内部时钟问题

楼主(2015-01-05):
      一直没找到 TMS320F28027 内部时钟的详细文档,自己做了一些内部时钟测试.
    #1,同一个程序,在定时中断(5US)中给IO取反,  测试5个芯片的IO脉冲时间不同,相差4%.
   #2,同一个程序,同一个芯片,在定时中断(5US)中给IO取反, 当温度在10到35度变化时IO脉冲时间变了3%.

     这些是否说明芯片的内部时钟有4%的偏差,且随温度漂移(手册上说时钟有温度补偿的)

网友A:
28027的内部时钟相对比较精确,默认10M晶振,性价比还可以,但要是产品还是建议选择外部20M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27的内部时钟相对比较精确,默认10M晶振,性价比还可以,但要是产品还是建议选择外部20M晶振 ...

28027的内部时钟相对比较精确,有具体的数据吗??

楼主:
没有人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不是很正常
第一定时器总有那么一点偏差的
第二中断服务程序的推入时间也要计算
第三你的定是周期太短了,如果定时50ms,那中断偏差也只有几个us,不能用百分比来说
第四可以用外部晶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正常
第一定时器总有那么一点偏差的
第二中断服务程序的推入时间也要计算

我纠结的不是定时10us,出来的不是10us,而是同一程序,不同芯片,不同温度出来不同的结果

网友C:
晶振的振荡频率与温度有关,一般的好像是50ppm/度,你可以换一个温度性能好的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的振荡频率与温度有关,一般的好像是50ppm/度,你可以换一个温度性能好的晶振试试。 ...

内部的呢???好像温漂更大

网友C:
应该是,一般片内的性能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