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走线问题

楼主(2015-01-05):
请问满足什么条件的信号才需要进行差分走线?
1、差分信号?
2、高频?

串口的TX及RX需要差分走线吗

网友A:
先搜一下 “差分信号” 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搜一下 “差分信号” 的定义是什么。

已搜,我认为串口的TX及RX不需要差分走线,请问正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搜,我认为串口的TX及RX不需要差分走线,请问正确吗

正确

网友C:
“差分走线”的说法就不规范,不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