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电路实现PWM信号占空比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5-01-05):
通过比较器产生了PWM信号,想控制两个阀线圈,实现一个线圈的占空比为40%另外一个线圈占空比60%的,即两个线圈上的PWM信号互补,求思路!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求用模拟电路来实现?

网友B:
两个串联,上面接电源,下面接地,中间接PWM输出,

加一句,PWM输出要有双向输出能力,

网友C:
用一个继电器控制另一个继电器更为可靠。

网友D:
既然会用比较器实现PWM信号。俺就想不明白了,你再搞个比较器,同相、反相输入端和你之前这个解法相反不就OK了?同一个斜波,同一个比较电平。调整比较电平,两路PWM信号就同步改变了,只是相位相反。。。多简单的事啊。。

难不成楼主你是来考大家基础知识来着?:@:@:@

你用了这么多比较器,人家要的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继电器控制另一个继电器更为可靠。

:hug:

网友E:
PWM控制信号接反相器驱动,两路并联,其中一路接一个反向器,另一路接两个反相器串联,

你用了这么多比较器,人家要的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