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火线控制MOS开关中的0.33殴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1-05):
(图片)

楼主:
补充一下,是单火线取电电路,初步理解作用是在MOS管导通时能对浮地的电压能高一些?0.33也太小了

网友A:
第一次看MOS管导通时直接连地,完蛋了;后来看到这个地是浮的,就不懂了,单火线取点听说过,没见过实际电路

网友B:
负半周 LOUT-->-->Q4-->R14-->N
正半周 LIN-->FUSE-->Q2-->R8-->N
在MOSFET管关断瞬间,有很高反压,加一个电阻吸收,防止MOSFET被反压击穿

网友C:
主要是取电的,你应该有部分电路没有贴出来。
这个方法不可取,R8,R14需要的功率比较大,另外走3A的电流才会有1V,压降太低了。后级升压电路不能可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