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专业团队承接各类ARM研发项目

楼主(2015-01-05):
价格:1 元
西安优美克研发团队拥有各种硬件平台(S3C6410,S3C2440,S3C2410,Exynos4412, Corte-A8,Corte-A9,MTK6589,MTK6582,MTK8312,MTK8832,MSM7227,MSM7627,EP9315,BF536,BF533,AU1200,MX21,MX31,PXA270,PXA310,Omap750,Omap850,AM3517,DM3730,DM8168等)的linux,wince6.0,windows mobile6.0,Android的BSP移植经验,及各种外设驱动(WIFI,marvell8686/8688,bluetooth,GPS/AGPS,RFID,红外收发、POS打印、一维/二维条码扫描,UHF,NFC,433,MC75,LCD,OTG,Battery,FM,Cmmb,Audio,加密芯片at88系列,电源管理,半透明叠加等)开发经验。
本团队做过的开发项目主要有:
基于S3C2440架构的PDA产品,配置功能有GPRS、GPS、WiFi、BT、一维/二维条码扫描,键盘、电源管理等,兼容Wince6.0、Wince5.0系统,支持睡眠、唤醒、注册表保存等等。
基于S3C6410架构的POS机,配置功能有GPRS、WiFi、BT、一维/二维条码扫描、电力红外、RFID、ZIGBEE,POS打印,键盘、电源管理等,兼容Wince6.0、Wince5.0、Windows mobile6.0系统。
基于S3C6410的平板方案,配置功能有GPRS/EVDO、GPRS、WiFi、BT、一维/二维条码扫描、RFID、Camera、GPS、指纹、电力红外等,兼容Wince6.0、Wince5.0、Windows mobile6.0系统。
基于三星     Corte-A8架构的Android手持POS机,配置功能有WCDMA/GPRS、GPS、WiFi、BT、一维/二维条码扫描、RFID、POS打印、UHF、NFC、Camera、433对讲等。
基于STC单片机的电力采集、电磁阀等工控类相关数据采集处理器控制设备的研发与定制。
基于STM32+rtos的温度实时采集,与服务器通过串口WIFI双向通讯终端。
基于STM32+rtos的数据采集,无线发送,机床控制,电机驱动,机械手臂等。
基于AM3517和DM3730的纺织车间机床控制系统。
基于MX21,BF536等的无线视频传输方案,在linux下,可同时通过WIFI无线传输两路D1视频数据,适合于视频监控等产品。
基于全智方案的固话收银一体机的相关软硬件实现。
       我们是西安地区的研发团队,能根据您的需求合理定制相关软硬件方案,收费合理,如有需求可联系,tel:13259958995,QQ277183609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A(2016-06-12):
2W大功率对讲模块最小模拟对讲机模块

  A20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全集成对讲机Module,内置高性能射频收发芯片、微控制器以及射频功放(PA)。外部控制器通过标准的异步串行接口(RS232)设置模块的参数、功能,并可以通过串口AT指令控制整个模块的收发。
   该模块体积小、集成度高、性能稳定、应用灵活,且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对讲机标准,很容易通过CE/FCC等认证;采用此模块可做成小型对讲机,也可将模块嵌入到其它手持终端设备以实现无线对讲功能,一般情况下对讲模块主要是面向产品需要增国无线对讲功能的用户,用户不需要了解详细的对讲机技术,进行对讲部分的软件、硬件的开发,只需要根据我们提供的电路接口,数据模式、通讯对象进行操作即可,这样可以节省用户的技
术投入成本,缩短其产品上市时间。
   广泛应用于任何移动手持产品,如三防手机、手持对讲、工业无线对讲、传呼系统、智能家居、工业数据采集等领域。
    欢迎来电来信咨询,我们可提供样品测试及完善技术支持,可以满足您快速实现完成产品设计。

模块规格:
1.工作频率范围:400—480MHz;(134-170MHz可选)/(350-390MHz可选)
2.射频输出功率:1/2W;
3.发射调频增益数字可调;
4.高分辨率,任意频点可调;
5.具有晶体频率温度补偿电路;
6.直接频率综合的调频方式;
7.01-38 CTCSS模拟亚音码;39-121CDCSS数字码(客户可定制)
8.基于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射滤波器;
9.基于数字信号处理的调频解调技术;
10.低相位噪声和极快的锁相时间:100us;
11.高接收灵敏度:-120dBm;
12.全集成接收滤波器;
13.超低功耗睡眠模式;
14.电压工作范围:3.6V~5.0V;
15.可通过标准的异步串行接口(RS232)设置模块的参数;                        16.异步串口AT指令控制;
17.支持VOX功能(声控PTT,通过检测周围环境声音的大小来控制模块的发射  ;
18.模块物理尺寸 :38mm*20mm*3.2mm;
19.通讯距离:空旷无阻档物可达4--6公里。
我司从事10多年对讲机模块模组方案开发,技术交流: 13530996490 QQ1711136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