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怎样把KL25Z的Touch Slider产生的数据读出来???

楼主(2015-01-05):
RT怎样把KL25Z的Touch Slider产生的数据读出来
看了些TSI的工程实例,但是觉得还是不懂,寄存器什么的乱糟糟的,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是用的FRDM-KL25的板子,然后touch slider产生的数据不会读?
其实滑动条对应的是两个点击,你看滑动条的形状设置可以知道,如果一端按下的时候,就会使得一个电极的值大,另一个电极的值小,这个是组合判断的。
关于如何读取TSI按下的数据,是通过寄存器的TSIx_DATA[TSICNT]。
具体你可以查看用户手册,以及KL系列的快速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