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SD ADC的输入范围

楼主(2015-01-05):
最近再看stm32f373的资料,以确定是否要用它来做些东西
看到资料中写道,差分时输入范围是-Vref/(2*gain)到+Vref/(2*gain)。
我有个疑问,假设一个电路,vref是和vddsd都是3.3V, 负端输入AINM是0.5V,正端输入AINP是测量电压,增益gain设成4,差分模式,当AINP为0.3V时,放大出来的电压是-0.8V,比0V低,这种情况也能正确测量吗?还是说当增益设成4时,AINP的有效测量电压最低只能到0.375?

楼主:
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A:
既然差分时输入范围是-Vref/(2*gain)到+Vref/(2*gain), 那么当AINP为0.3V时,放大出来的电压是-0.8V,比0V低,当然可以。

还是说当增益设成4时,AINP的有效测量电压最低只能到0.375? 你应该是计算错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差分时输入范围是-Vref/(2*gain)到+Vref/(2*gain), 那么当AINP为0.3V时,放大出来的电压是-0.8V,比0V ...

我的问题是:我不明白内部PGA的机制。我不知道 PGA的放大结果是否跟共模电压有关。
比如我提的这个例子,负端0.5V,正端输入0.3V,放大倍数为4,PGA输出电压为-0.8V,这个-0.8V是以什么电压为参考输出的,是负端输入的0.5V吗?如果是0.5V为参考,那么PGA输出的绝对电压岂不是为-0.3V,低于0V了?
或者PGA和SDADC的工作机制在差分输入时,跟共模电压无关,不是我想的这样?

网友B:
前提输入引脚必须在共模电压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输入引脚必须在共模电压范围内

假设电源电压和参考电压都是3.3V,
那么正端0.3V,负端0.5V 肯定都在共模电压范围(管脚模拟输入电压范围0~3.3V)内啊,
差分-0.2V(差分输入范围-3.3/2/4~3.3/2/4=-0.4125~0.4125)也在范围内,
PGA输出是-0.8V。我现在想知道这个-0.8V是按什么机制输出的,是以哪个电压为参考?
1. 以0电压为参考(应该不可能,那样芯片内部就出现了-0.8V的低于地电平的电压)?
2. 以0.5V为参考(存疑,因为如果是0.5V为参考,那么还是有-0.3V的低于地电平的电压)?
3. 以另外一种方式,保证只要是PGA差分结果是-1.65~1.65之内都可以。如果是这样,那么哪里有关于这种机制的资料呢?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内部pga是针对单端来说的,差分的话是同时对正负采样然后相减这么来的